求教贴:PROTEL99SE里怎么把两张SCH布到一张PCB里

楼主(2007-09-04):
如题的菜鸟问题
我现在在一个DDB下画了两张SCH原理图,它们中的元件通过网络标号(NetLabel)连接。现在想将它们布在一个PCB板上,不知道怎么操作。
也考虑过建立层次原理图的方式,不过似乎麻烦了点
请高手指点一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去我的BLOG里面的PCB技术版找找答案。

楼主:
谢谢 圈圈

稍后我把操作过程贴上来,供像我这样的菜鸟一起学习

楼主:
还有点问题

按照 圈圈 在博客PCB版《如何使用sheet symbol将多个sch做成一个网络表 》里的方法成功的把SHEET1.SCH和SHEET2.SCH合并到了PCB1.PCB里
但是两图之间的P0口的八根线确怎么都不相连,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汗 怎么只有一个图

再发图
上层主图

楼主:
再来

下层分图
此图中放置了MCU和一个74H573锁存器
他们的P0口是相连的   但是和另一个子图的74H573的相应口确怎么都不相连

楼主:
还有还有

已经设置了全局相连模式

楼主:
不是吧 居然没人理我。。。

大侠们现个身指点一下啊

网友B:
打开

安装目录下的examples里的工程有你想要的答案,对于一些东西的使用先是手册(ds)然后是帮助(help)再有是提供的例子(examples)还搞不定baidu和google,最后是论谈

网友C:
总线要用D[0..7]之类的来表示。总线上要如此放NetLabel,

端口上也要如此写,总图中也一样。
详见PROTEL自带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