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求助2

楼主(2007-09-04):
    pcb 在最后的步线时发现有个元件用错了,怎么办? 在原理图中改了,pcb上会跟着改变吗?

网友A:
那只有update PCB了

网友B:
只有你修改的元件才会变

 在原理图上的修改该元件就行了,然后update PCB! PCB就会变的

网友C:
一些浅见

在PCB上直接改,再更新原理图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