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层板分层

楼主(2007-09-04):
本人定义
top,s,gnd,s,s,power,s,bottom

老大建议
top,gnd,s,s(敷铜),s,s,power,bottom

走线比较密
中间层敷铜也得不到完整的地平面

那种方式好呢

网友A:
請問一下你們是通孔板嗎?
我看了一下你們的階層結構兩個都不是很理想,因為八層僅僅有一個完整的GND.
最少2個

网友B:
2种都不是很好.....

感觉你的比你老大的好。

楼主:
我还想一层信号配一层地呢

那要开10层板
成本怎么办

现在就只有只有两层做电源和地

怎么分合适吧

网友B:
只能选用你那种了,第5层最好少走线。

迫不得尔时再走第5层吧。

网友C:
用一个正电源层,纵使是几组电源都好。但地层是

地层就每二个信号层间放一层。也处自选去想。

网友D:
8层板一般有2个GND好。如果一个,那你的更加合理。

top,s1,gnd,s2,s3,power,s4,bottom

重要信号走s1 s2 次要信号s3,再次s4 最后top bottom

楼主:
事实上我资讯过PCB厂家,
厂家推荐的是
top,gnd,s,s,s(敷铜-gnd),s,power,bottom

也许是元件层更容易受到外部干扰,需要就近提供信号的回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