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交流下用Protel画板的经验

楼主(2007-09-05):
大家能在这里互相交流下画PCB的经验和要注意的问题吗?好让各位小弟借鉴下,少走弯路

楼主:
自我支持

 布局的时候尽量参考原理图,把相应的模快集中到一块布局,布局的过程中以走线最短,交叉最少为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像,排组和跳线是可以在原理图里调整,使得交叉最少.当然每一次更改都要重新生成网标导入.
 走线的时候,普通的数据线用8mil,电源线我用的是20mil走线过程中的过孔数据线的用25/15mil的,电源的50/25mil的.

网友A:
请教2楼的!!

过孔数据线的用25/15mil的??
但是你前面说普通的数据线用8mil 用过孔后用25/15mil的, 这样合理吗??
我一般是用8mil的过孔!!

楼主:
很抱歉!其实那个经验是别人的,我只是想发出来让大家借鉴和

网友B(2007-10-05):
8mil?

8mil太小了吧,你那是什么板,我用的全是24/16mil

网友C:
高密度或者BGA封装中可能要用到这么小的过孔

说到管脚交换,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下都可用得着,最典型莫过于CPLD/FPGA中;
接口的器件的摆放要考虑EMC/EMI,比如说以太网,应该把变压器尽量靠近以太网接口;
多层板(六层以上),尽量让信号线走内层,晶振线也走内层;

网友D:
~~~~~~~~~~

工艺好的话,还可以做到5mil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