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知道自己的图是不是很挫

楼主(2007-09-05):
看大家画的图都很厉害的样子,我工作两年,守着昂贵的软件 却只画过几个双层板。看起来是不是很初级的样子。
想要提高,不过看了资料用不到,渐渐的就忘了

网友A:
这么多栅格

画图的时候那密密麻麻的栅格你看着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吗?

网友B:
都是有钱人,2/3面积就能布下的板,用了这么大一块料

网友C:
一点见解!!

大dip ic左边的smd 元件整体往下调一些!!离ic近点在走线的时候,最好是等距离,不需要很准.这样看起来会很整起又实用!!
另外晶振要离ic近点,可以把匹配电容放的靠外点!!
大ic中间的走线太多拐弯处太多!!
你可以想办法调整下!!不行就增加过孔也比这强点!!
自己的一点见解!!

网友D:
一点看法

线尽量不要走直角,布局要合理一些。

网友E:
有栅格是有好处的。

画图的时候显示栅格是有好处的,也许刚开始你看着不习惯!
比如说元件的定位,这样可以让元件摆放的更加整齐有序,而且如果有相同的模块,你就无须再拉线,用复制粘贴就OK啦,这不是更提高你的效率吗?

网友:
晶振

你那个晶振下面走的那条是信号线吗?

网友F:
单层估计都可以走完。

网友G:
~~~~~~~~~~~

显得不够紧凑!!!!!!!!!!!!!!!!

网友H:
首先是布局问题 pcbw.cn

网友I:
芯片旁点的电源线看起来很细

网友J:
自动布线都比这个好看呀

网友K:
来人

拉出去喂狗

网友L:
太散了

要知道PCB板虽然便宜,但是量大了也是很烧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