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的封装,请教

楼主(2007-09-06):
现在有一个已经画好的原理图,数码管管脚对应关系如下:
a-10脚
b-9
c-8
d-5
e-4
f-2
g-3
h-dp
gnd-1,6

但要自己做封装,但实物的管脚对应如下:a-7,b-6,c-4,d-2,e-1
f-9,g-10,dp-5,gnd-3,8,做封装只能按这个做。是原理图错了吗?
书上的原理图是这样画的,初学者请教,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地跟段分开就行!顺序随便排!

楼主:
ls的,请问

实物管脚不是固定的吗 画封装时顺序怎么能随便排呢?请教

网友B:
你自己把原理图和印制版图编个号就可以了

只要能对应就可以了,叫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
你可以叫abcd,也可以叫1234,根据你的爱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