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软件

楼主(2007-09-06):
大家都在用什么软件画原理图PCB的,时下流行的是什么软件?PROTELL99SE好象过时了,是吗?

网友A:
偶用PADS为主。

只要要求不高,PROTELL99SE也会是个好选择。

楼主:
比较

POWERPCB和ORCAD,哪个更好点??还是其他

网友A:
POWERPCB和ORCAD没有可比性,一个做板一个做图。

网友B:
我用POWERPCB做板,ORCAD做图

楼主:
那要用,两个可以配合一起用的吧!

在安装POWERPCB时多出一个BlazeRouter,那它派什么用的!!

楼主:
它们不象PROTELL

它们不象PROTELL既可以画原理图又可以画PCB
不知者无罪,呵呵

网友B:

POWERPCB是既可以画原理图,也可以画PCB的

网友C:
我們用pads2005.allegro

网友D:
allegro!! 我有这个软件想学就是不知道如何入手!!

蕾蕾: 有好的教材没提供一些!!

网友E:
protel DXP

还是这个好。

网友F:

PORTEL99SE不怎么好用,还是POWERPCB好吧,不知大家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