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拼版问题

楼主(2007-09-06):
四层板电路,要求有八个同样的独立的电路单元,八个单元中只有供电电源、地、以及输出信号线共用,先画好一个单元(布好线),采用拼版合同,出现以下问题:
1、在protel中采用复制/特殊粘贴操作,八个单元的网络标志互相影响,无法使各自电路中的网络标志分离。
2、在protel中采用复制/不带网络标志粘贴操作,则粘贴的单元中没有网络标志,供电电源、地等八个单元共用的网络属性需要重新修改,包括元件引脚网络属性、过孔网络属性、布线网络属性等,修改复杂,且容易出错。
3、生成gerbert文件,在cam350中拼接,在pcb中的过孔焊盘全部变成实心焊盘,不能修改,且八个单元共用的供电电源、地、以及输出信号线需要重新在pcb中连接。
请问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A:
用2,重装网络表,在网络表管理器中选择从焊盘更新,DRC。

网友A:
我上面的理解可能不对,因为从1看你的原理图可能就没画对

我认为你八路中网络名全一样(因为你1中说八个单元的网络标志互相影响),如八路的输入都叫IN,应分别改为IN0、IN1……IN7等。

请参见精华区中我的:

PROTEL99SE PCB中有多个完全相同的电路块时设计方法:

syzdq 发表于 4/4/2003 10:09:32 PM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推荐用2):

方法一:
    当一块PCB中有多个完全相同的电路块时,可先在原理图中每块用一张图并在自动标注中定义为第一块为从100到199,第二块从200从299,第三块从300从399等,并确认自动标注后相应元件标号一一对应(最好一块全部画好后复制出其它几块,这样自动标注出来一定是对应的),PCB中布局时便可先只布好第一块电路后删除其余几块电路的元件,然后把第一块电路的元件用允许器件重号的特殊粘贴复制一份到板外,只选中新复制出来的元件后,把新复制出来的这些元件标号的百位数字1全改为1000,如R102改为R100002,C113改为C100013,改时可部分用Global(比如以元件标号分别为?10?,?11?,?12?,??10?,??11?等和选中相同作为匹配条件,分别作10=10000,11=10001,12=10002等的Global修改),部分单个改,请注意Global改时本身这个仍要手工改(见我流程1.2版附7),Global改后一定要查对有无改错的,改好后按Ctrl-C进行复制,参考点可设为本块内最大IC的第一脚等,然后全部不选(X-A),用允许器件重号的特殊粘贴一一复制到板上的相应位置,每粘贴出一块后便以选中相同作为匹配条件对新粘出的部分分别作元件标号为1000=2,1000=3等的Global修改并全部不选中,几块电路全放好后删除板外多余的那块并重装网络表。布线时第一块电路内部进行布线后选中这部分线和过孔进行复制,并分别粘贴到其它几块电路中,参考点仍可设为每块内最大IC的第一脚,PROTEL能为粘出来的线和过孔等自动加上网络属性(当与其它网络有短路时以长的网络为准)。

方法二:
    布局和布线好第一块后将此块内除元件外(线、圆弧和过孔等)全部选中后复制(复制时参考点可选块内最大IC的第一脚),全不选。拖来第二块电路的最大IC放旁边空处(方向与第一块最大IC相同),同方向粘贴到第一脚,拖来第二路内其它元件(先放旁边方便放,方法见我精华区的贴子:PROTEL99SE一个方便按电路功能块布局的方法),按第一块样子放第二块元件,基本上都可在线上自动吸中,可保证元件均在网格上,DRC错误别管它,放完元件后Ctrl-Delete一次,然后组合这堆元件,放到合适的位置,再粘一次,网络已都对了(区域内有可能造成与粘出来的线短路的线穿过时可先删掉它,粘贴后感觉位置不怎么好可再Ctrl-Delete,再移元件再粘),全不选,哈    哈 哈哈……有更多路时类推。

    方法一写在我《用PROTEL99SE布线的基本流程》1.3版中,一年多前想出来的,方法二几个月前刚摸出来的,我现在正在用。

象你这样路数多的还是用方法一方便。

网友B:
到底是8块不相干的板还是一个板中的“八个单元”

网友C:
告诉制板厂怎么拼就可以了,省得麻烦

楼主:
在dxp下用room搞定了

在dxp下用room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