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完自动布线后,为什么还有一些绿色的线,是没有布上

楼主(2007-09-07):
我用完自动布线后,为什么还有一些绿色的线,是没有布上的线么?

网友A:
應該就是沒有空間的原因不能完成自動步線

网友B:
同意楼的MM说的,

网友C:
还是用手动吧。自动的不好看。

网友D:
呵呵

2楼是位男同志吧,,3楼怎么称呼MM啊?

网友E:
绿色是因为违反规则,如短路或间距太小等,看DRC结果吧!

网友F:
问问

4楼的,为什么我手动总是布不好啊?

网友G:
多加练习就可以的

网友H:
有违规的地方了

看看还有没有飞线,自动布线关键在于元器件布局,布局好了,自动布线就省时间了!

网友I:
有哪位用自动布线得到满意结果的吗?

什么工具啊?板子难度如何呢?

网友J:
规则

我想肯定是规则定错了

网友K:
我没有自动布过线,连最简单的板都手动布

用自动布,在我看来是经验不足。

网友L:
违反规则了,检查你的规则

网友M:
自动步先

用了很多软件,好像自动步线都不理想哦。。。

网友N:
错了

绿色的线就是提示你违反规则了.看看你设置的规则.该吧.

网友O:
违规了

看一看Design里的Rules里面的规则设置是否合适,如调节间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