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wer PCB和PADS的区别

楼主(2007-09-07):
在网上查了很久都是众说纷纭
只知道:都是mentor公司出品的EDA软件

一种说法是:PADS包括了power logic、power pcb、blazerouter等

另一种说法是:PADS和power pcb虽然属于同一个公司出品,但是仍然存在差别,不是上面说的包含的关系,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软件

不知道哪种见解是正确的,或者都不对?

望大虾们不吝赐教。

网友A:
PADS公司出的powerpcb,pads被mentor收购了。

改名叫pads logic...等。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以前一直用PROTEL,现在准备改ORCAD + POWER PCB

那我应该使用POWER PCB 5.0还是应该用PADS 2005?

网友B:
作为使用者

只需要知道PADS2005相当于POWERPCB的升级版本就行了
它们之间是完全可以兼容的
PADS2005可以直接打开POWERPCB的图
而POWERPCB可以直接导入由PADS导出的ASC文件

网友C:
3楼

建议有时间都学,有些公司还在用4.0的版本呢

网友D:
用PADS2005吧,比Power 5.0好用.

不要贪新鲜用2007,好多BUG!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还有其他好的建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