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才能去掉以前布的线,然后想重新布线?

楼主(2007-09-07):
我是手动布的局,不想在由原理图生成pcb了,这样太麻烦了。所以想直接去掉自动布的线,然后稍微改一下个别元件,然后在布线。

网友A:
在工具里面有个撤消全部布线。

网友B:
至少Protel就有圈圈说的那个命令,我是用过的

网友C:
Protel里快捷键U->A

网友D:
很简单

工具里面有个撤消线,你看一下就知道拉

网友E:
DXP中的是这样的

工具-取消布线-全部对象
DXP中的是这样的

网友:
6楼的非常正确,不过是用中文表示的!

网友F:
正确解释

Tools&gt&gt&gtUn-Route&gt&gt&gt&gt如果想全去掉就点ALL,想去掉某个网络就点NET

网友G:
哈哈

这个应该不难吧,哈哈

网友H:
~~~~~~~~~

楼主还得多加强一下基本的操作哦,哈哈~~~~~~~~~~~~~~~~~~

网友I(2013-08-25):
哎。。。楼主好笨啊,只不过我也是知道没多长时间,嘿嘿。。。。

网友J:
6#,8#都可以

网友K:
没用过自动布线布板.....

网友L:
学习,我才知道还可以全部取消布线。。、

网友M:
话说目前没有用过自动布线,重要信号走完后,发现工作量完全可以搞完。。。自动布线的可以讲下经验啊,rule得主要设置哪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