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最薄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07-09-08):
接一项目要求PCB厚度0.06mm,硬板或软板都可,PCB厂说难,目前无计可施,各位有何建议?

网友A:
三星的可以做到0.08MM,呵呵,刚看到的

网友B:
不太可能吧

我也是刚刚看到三星的有0.08mm,估计是国际水平了,所以才出来吹
这个要0.06mm,似乎不太可能吧

网友C:
柔性的??? pcbw.cn

网友D:
2mil ?????厚度。哪要不要上铜皮啊。1mil基材+1mil铜。

网友E:
这么薄干嘛?还不是要上零件

网友F:
不可想象可以做那樣小,

网友G:
先找〈0.04mm的铜箔,

再在铜箔上喷树脂就行。

如果要双面就要真空蒸镀铜了。

网友H(2013-09-22):
0.06mm,不会是指铜箔的厚度吧?!
普通PCB的铜箔厚度是0.035mm,当然估计现在的学生板应该都小于0.02mm

网友I:
太薄了吧

网友J:
做板状天线???????

网友K:
没有可能的。

网友L:
做柔性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