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图】初次涉足混合电路四层板,历经一月艰难完成,请

楼主(2007-09-08):
小弟之前画过两块不大的两层板,经验不足,这次是为一个设备控制器的升级重新画板,属模数混合电路四层板,弄得头大,前后花了近1个月时间才完成,不过还挺享受这个痛并快乐的过程。板子大致功能:基于S3C44B0X,24路模拟量输入(16路给16bitAD芯片,8路给CPU的ADC),16路开关量输入/12路开关量输出(通过CPLD调理),RS232、USB和以太网通信。特点是:1、电源种类繁多;2、模拟信号精度要求较高;3、数字部分片子丰富,44B0的所有BANK几乎都挂满了。完成后发现其实真可以当作一块开发板玩玩了,基本任务都能胜任!
我很努力的去画了,但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比如总线走的不是很好,过孔较多,直角较多,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系统稳定性(一般跑在30-60MHz)。另外还有个疑问:有了内电层,顶层和底层需要铺铜吗?我看一些国外开发板上只有电源部分铺铜,数字部分不铺铜;我的板上还有模拟电路,这部分铺铜大家觉得怎么样。我感觉会好看一点!
最后恳请大家过目,批评意见尽管提,下面还要对这版再进行改进的,希望吸收一些宝贵教训!谢谢大家啦!
================================================
3d pcb及模块说明

楼主:
底层(主要放置大量滤波电容10uf和0.1uf)

楼主:
底层

主要放置大量滤波电容10uf和0.1uf

楼主:
内电层1

分割为三种地:模拟地、数字地、系统地

楼主:
内电层1

分割为+5v/-5v,+12v/-12v(模拟电源),5v/3.3v/2.5v(数字电源),vdd(系统电源)

网友A:
re

开始画,有这样的效果不错了。
指出几点看法:
1,好像板子过大了,感觉可以缩小板子,更加紧凑,利于提高板的性能。特别是arm 和ram flash那一块。
2,觉得布局有点怪,怎么线刚好都是直角的?
3,有些总线啦的几乎是一个圈。如:左下角的ram。我建议用菊花形布总线比较好。
4,ram部分滤波电容比较少。
5,是不是电源的分割过于复杂?

网友B:
走线和布局都还可以优化!!!

楼主:
re

指出几点看法:
1,好像板子过大了,感觉可以缩小板子,更加紧凑,利于提高板的性能。特别是arm 和ram flash那一块。
================
板子尺寸是定好的,设计的时候有意将模拟、数字、开关量部分分开一些
2,觉得布局有点怪,怎么线刚好都是直角的?
===========
以前做两层版,比较习惯顶层走横线,然后一个过孔到底层,再走竖线,遗传下来了,看到很多电路走总线的时候都是在单层上拐来拐去,过孔较少,我还需要再研究研究,呵呵
3,有些总线啦的几乎是一个圈。如:左下角的ram。我建议用菊花形布总线比较好。
===========
请教一下菊花链式的总线拓扑如何布呢,能否上传张图看看呢?
4,ram部分滤波电容比较少。
===========
您说的是不是下面两个并排的fram?这两块ram主要是做参数保存用,使用的频率不高,且电源引脚只有一个,因而没有加过多的电容
5,是不是电源的分割过于复杂?
===========
系统电源较多,有+5v/-5v,+12v/-12v(模拟电源),5v/3.3v/2.5v(数字电源),vdd(系统电源),因而显的复杂,您的意思是不是指有几路负载不大的电源可以直接走线连通而不用专门划分出内电层供其流通呢?

谢谢大家,希望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楼主:
re

另外还有个疑问:有了内电层,顶层和底层需要铺地吗?我看一些国外开发板上只有电源部分铺铜,数字部分不铺铜;我的板上还有模拟电路,这部分铺铜大家觉得怎么样。我感觉会好看一点!

网友C:
板子画的不错.

感觉板子画的不错.

但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你画的板子过孔两头的走线好像全是是直角的.如果频率高的话,会不会产生电磁辐射?

如果走线45度角的话,应该也不会多占空间.见下图:

仅是个人的一点看法,有不同意见请大家跟贴讨论.谢谢

网友D:
铺不铺关系不大

铺不铺关系不大,另外你的过孔一排一排的打,看起来是很整齐,但是内层都断了,影响回路,但是速度不高关系不大,还有走线直角,虽然不是高速信号影响不大,但是反映出来的是一个素质和基本功问题,能避免还是尽量避免,布局整齐,不错

网友E:
这么空的板还不如单面贴。电源电流小的应该表层直接走线

S3C44B0X输出端接串阻(内个排阻)接错位置了,应放S3C44B0X侧(输出端)你那样只会使反射更大。我十天前刚画过一块44B0的板。象这样的板子应以一周完成为目标,不过新手可以理解。
直线尽量用45度斜线,能大大增加布线密度又美观。
模拟部分如果精度要求高,就不要铺铜,但四周可包一圈开口的地,高精度模拟部分最好仔细设计每一路的地回路,可能不要下面的地平面或要做仔细分割(直接在上面画分隔线)等,小心各路之间通过地线偶合。

QQ:564454990

0139-57180524

郑冬青

网友E:
上面是四拼板示意,现发板子本身图。花了约三天。

网友F:
不同意syzdq 的看法,毕竟他那模拟那一块的器件太多

单面贴片会明显增加走线长度和那一块的面积占用

不考虑生产成本的话双面贴片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楼主:
re

楼上诸位高手的发言让小弟深深受教!
to feiying888兄:很有道理,我怎么没想到呢,呵呵!
to pcb_layer兄:总线较密,如何让过孔排开一定距离呢,会不会影响美观?可否举一例?
to syzdq兄:听君一席话胜读百年书!

网友D:
这样也不会很难看吧

这样也不会很难看吧

网友G(2013-12-14):
为啥一个图都看不见啊??

老坟贴,时过境迁,7年了,图不等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