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的焊盘掉了怎么办?

楼主(2007-09-09):
用风枪取一个8脚的芯片,很自然的取下来了
后来发现焊盘掉了一个,以前从没失过手的。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啊。在线等

网友A:
这个没办法,只能自己搭锡或飞线。

但如果拆卸时温度不高,时间也不长,说明板子本身质量不好,主要是板材和铜皮的黏结力不高,应让PCB厂家解决这一问题,如换用好的板材或换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