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高手:PCB导入网表时,对应的元件库在哪?

楼主(2007-09-10):
  我是从Protel和PADS转过来的。在这两种软件中,原理图先生成网络表文件,然后在PCB中装入网络表。在装入之前,软件需要指定你把对应的PCB元件库放在什么地方,比如系统文件夹,或者用户自己指定的文件夹。但在Allegro中,好像不是这样,也许是书上讲得不清。
  请高手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楼主:
目前没有见到一本讲的具体的书

在书店买了两本,没有一本能让人照着走下去。何况我是有protel和pads经验的啊。

网友A:
我记得是要自己拷一个再指定路径的.

家里电脑没装这个,一时8能看.

楼主:
多谢闪闪,希望下次看到了继续指教啊

楼主:
大家有好的资料的话,请帮忙推荐一下了

因为现在我一直用orcad画原理图,再经过了解,Allegro也很不错。想想还是用它们这对组合比较好。

网友A:
指教不敢.....

明天上班时偶看看.

网友A:
我现在觉得学这些软件

是要先把之前旧的都忘光光,再来学新的才能学通透.
我学了PADS就把Protel给忘了,现在接触Allegro好一段时间了,但又一直用PADS,所以Allegro就是学不好.

网友B:
ALLGRO中,PCB导入网表时,对应的元件库是由自己指定的

正如在PROTEL中一样!
可以参考《Allegro 15.X学习与使用》一书中关于“User Preferences”的介绍,上面已经讲得很是详细!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朋友,看来我是看的不仔细

你说的那本书我有。而且我也觉得它是我买的讲allegro中最好的,但是还是觉得不详细啊。看来要继续努力。

楼主:
我来公司时,老大就要求用OrCAD画原理图

后来也觉得,它画的图好看,画的效率也高。而在传网络表到PADS中时,由于接口的原因,有些参数不好传过去,不爽。想想还是用一个公司的全套东东比较好。再说allegro本来就是利器。

网友A:
那本书我也有,不错

我还有一本<<Cadence高速PCB设计与仿真分析>>,感觉写得具体点.

楼主:
闪闪,你说的这本我也有

但是我感觉在入门方面,它不如前者,倒是厚得很:(

网友A:
不过我用OrCAD原理图转到allegro时总会有问题

那些原理图转到PADS没问题,转到allegro就出现一大堆问题,要一个个处理.
也许是画原理图的习惯不好.
每次转都怕怕,看着那些错误提示都头大吖,现在还在摸索中.

楼主:
其实我最早是用protel的,用了8年多

只是后来看了Power PCB后,才知道Protel真是不行,对于复杂设计,Protel太低效了,要比人家Power PCB之类的多用很多精力。比如,手动推挤就是protel一个很差的地方,对于总线布局,这方面PADS和ALLEGRO太棒了。还有焊盘的策略方面。

网友A:
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先会Protel

学校里教的都是用Protel.

楼主:
闪闪,你原理图转PCB的问题,你要看两者的接口规定呀

它应该会提示吧?

楼主:
从提示的信息,再找解决方法嘛,呵呵

现在市面上allegro的书比较少,至少不像protel和pads那么多。

网友A:
我这方面还没吃透.allegro要求的相当严格.

错误提示倒是有看到.至于规则,还是有些不懂.
总不能每次都等着看错误提示来改吧,要弄懂规则才行.

楼主:
有一点我觉得allegro挺严的

  就是原理图中的元件,除了引脚的编号不能相同外(所有的软件都是这样,嘿嘿),连元件的名称都不能一样,否则PCB说是会有问题。我好像就是在上面两本书中看到的,也不记得是哪一本了。所以后来我用ORCAD做原理图的元件库时,都严格按这个来,比如一个元件有两个地,它们的名字我就会叫GND1,GND2,而不会都叫GND。
  不对之处请高手指点。对于allegro,我是菜鸟一个,学习ing!

网友A:
学习学习

偶先睡觉去了....呵呵.以后再讨论.

网友A:
看到了。

是在SETUP->User Preferences->Design paths里指定。
可参看<<Cadence高速PCB设计与仿真分析>>第7.2.6。

楼主:
谢谢闪闪和8楼的朋友

我也在8楼所说的那本书中看到一些了,在环境变量部分,46页就有。不过我也太粗心了,闪闪的那本我没有,我的第2本是<<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

网友C:
我有一本从台湾带来的

网友C:
我有一本从台湾带来的allegro书!!

看着不错就是好厚!!看的头晕!!
对啦!!
谁有安装盘发给小弟一份!!
谢啦!!!
回去看看那本书!!
然后介绍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