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ltium Designe 6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9-11):
在这个软件中, 我画完原理图以后如何进行在线规则检查, 是不是只能生成PCB的时候才能检查, 谢谢!

网友A:
在原理图编辑器里执行Project->Compile

或者执行Project-&gtCompile Document......
前者是对整个Project的原理图文档进行DRC检查,一般用于分页式的原理图设计中;后者是对单独的页的原理图进行DRC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