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xp中在top solder层上放一个矩形填充区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7-09-11):
象文曲星上面的那种导电橡胶按键
再画封装的时候 在top layer放置导线和焊盘
然后再在顶层组焊层top solder依照按键的大小放一个矩形填充区(fill)
请问这是表示这一区域不涂绿油吗?即阻焊,可不可以用绘制矩形来代替

2,我看有的板子把矩形填充(fill)放在keep-out layer 层
  比如金手指之间?请问这是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作用是阻焊开窗

LZ正解。
2 ,我猜是想表示有补强板吧。

网友B:
LS的mm不简单。。。

楼主:
谢谢2楼的

谢谢2楼的
补充问题
1:矩形填充实际上是铺铜(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在top solder敷一铜区,这样就能起到阻焊开窗的作用吗?
不对之处大家指点

网友A:
LZ这回理解错了

你在layout软件看时是铺铜,到了板厂,人家只看Gerber档,看正负片.
你想哪开窗,就在solder层放铜皮,这是最常用的方法.

楼主:
回楼上

这回知道了
非常感谢 向MM学习

网友C:
闪闪是这方面的高手啊,呵呵

网友A:
嘎嘎,第一次有人夸,开心。

网友D(2012-12-05):
在阻焊层绘制  即在铜箔上开窗。 可以用这个方法绘制 开窗的铜箔 字符,比如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