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信号完整性分析不能用了

楼主(2007-09-12):
(无正文)

网友A:
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那后来解决了吗?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如果是盗版,可能属于安装包不全

反正我的也不能用

网友C:
protel也是这样,盗版的,正常

用hyperlynx吧,专业的,或者cadence sq,可以直接转换成它的格式

网友D:
可能是盗版的原因

我的也经常出现这种现象
可能是盗版的原因

楼主:
看来不只是我遇到这样的事

我试过,做简单电路(2-3个IC元件)的信号完整性分析没问题。至于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想研究,没意义。
改用别的SI软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