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希望前辈们多给些批评!

楼主(2007-09-12):
呵呵,批评越多越好!

网友A:
第一次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

按钮和显示板可以改成单面板的.
主板还有很多调整空间.元件布局和排列多下点工夫.电源和地线显得瘦乱.

网友B:
老杨,该说的都被你说了,呵呵,另外注意固定孔位置

网友C:
该说的都被你们说了

不该说的我就不说了,睡觉去

楼主:
谢谢各位啦!

闪闪大虾,有说的就说哈,批评对我是帮助啊!

网友D:
无语。。。

好像自动布线,拿不出手,多看看吧!LZ

网友E:
看着象自动步的!!

很多元件换个方向就会使线路整齐还短,所以还是从新步下局好点!!

网友F:
這樣看比較籠統了

關鍵是看你想知道那部分的問題

网友G:
感觉看起来好乱的,重新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