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板上开长方形的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9-13):
protel软件的话用keepout层画

网友B:
在PCB板上开长方形的洞

在机械层画出长方形的边框,同时在给加工厂的文件中说明有方槽。(槽宽不能小于0.6mm)

网友C:
需要给加工厂注明

网友D(2007-12-04):
~~呵呵,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在PCB做长方形的焊盘呢?

网友A:
ALTIUM2006版可直接设置这样的焊盘

网友E:
同意3楼的观点

在机械层画矩形槽(一般是大于0.7mm

网友F:
开槽要求大于0.8mm

我接触的底板厂都要求开槽大于0.8mm,否则不愿意做。

网友G:
机械图层画出你想要的形状就行了。别的不用管。

网友H:
用机械图画是正解 不用注明厂子也知道怎么做

网友I:
如果用的是PADS的一般在钻孔层用2D线画出想要的形状来也可

当然用文字注明一下更好啦

网友J:
如果仅仅要开槽那么LS的在机械层画框是正确的

也可以同时在KeepOut画一个同样的框用来阻止布线
如果需要长方形口的焊盘就先放一个孔为零的焊盘,再在中间机械层画框,制版厂都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