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sign Rule Check.

楼主(2007-09-13):
当两个焊盘重叠会产生DRC,焊盘变绿色.单拉导线到焊盘上也会产生DRC,焊盘和导线也变绿色,这应该是正常情况吧,如何把这种情况去除?

网友A:
DRC

使用NETLIST,同一网络的导线、焊盘不会变绿色,可以相连。

网友B:
焊盘重叠加工厂是做不了的

增加网络表避免出现drc问题。
焊盘不能重叠,也不应该把线拉到没有网络的焊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