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盘结构这样可以吗?

楼主(2007-09-14):
(无正文)

网友A:
球间距0.8mm !!

球间距0.8mm
还搞这么小干吗? 做成一比一就好拉!!
注意开钢网的时候叫厂商开成内切0.1就ok啦!!
不了解为何做成这样!! bga的本来吃锡性就不好你让它接触的更少,产品裸摔时可以过吗?

网友B:
焊盘最少可为球直径*0.7

但你阻焊层可以做成跟焊盘一样大吖

楼主:
谢谢两位!那改成这样,左右两个哪个效果会好一些?

BGA锡球的直径是0.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