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布线问题

楼主(2007-09-15):
  近年出现的一些功率器件也用上了SSOP封装,比如allegro的A3979 SSOP28,电流2.5A扇出,按照常理,需要至少2mm的track,就算是2mm走到安全距离再0.254mm才过得了的,实际应用起来还是心里没底。大侠们如何处理的?

网友A:
我觉得布线要按照电流走

引脚连线还是要粗

网友B:
用 2 安士(OZ) 以上的PCB就行了。

楼主:
楼上大虾能详细一点么?

  回wwh,SSOP封装pin间距0.6mm,决定了不可能按电流走线。这样的功率器件还要考虑ic肚皮下大规模铺地用作散热。

网友C:
逐渐加粗即可

靠近引脚的有引脚散热,没问题的

但一定要注意器件的耗散功率和散热

网友B:
回4楼的,LS老X说得有道理,可以逐步加粗,

或者按我3楼的方法,用2安士铜箔厚度的PCB,也就是2安士(OZ,又叫盎司)PCB的铜箔比普通1安士的pcb的铜箔厚些,通过的电流自然大些。

楼主:
谢谢各位

  这个困扰了好久的问题,我使用逐步加粗的方式,总觉得心里不踏实。长时间运转,PCB上这部分近1.2mm长度的走线明显看到变色了,设计的东西不敢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