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7-09-15):
有个焊盘是方形的,共3层。mounted side、Inner Side、Oppisite side。这三层的形状都要设置成方型吗?还是TOP层是方的就行了?

网友A:
焊盘是焊接用的,只有上下两面

楼主:
哦,那就是上下两层用方的就OK了。

网友B:
····

dxp焊盘属性里面有个full stack
可以编辑每一层
其他的软件我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