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移动元器件得问题

楼主(2007-09-16):
小弟刚学protel,想问一个很弱得问题,我想在sch原理图中移动元件得同时移动和它相连得导线,该从哪里设置啊?

网友A:
orCAD里有这个功能

protel99se不清楚,但orCAD里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回LZ

在EDIT-MOVE里有,慢慢找。
好像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

我再找找

网友C:
按住CTRL后再移。

网友D:
按住ctrl就可以了,protel99se 和 dxp都可以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按ctrl,再移动,就可以了!
呵呵,真高兴,又学了一招!
这儿真好!

楼主:
试了 确实可以 太感谢了

网友E:
ORCAD强的多 建议楼主
可以ORCAD到PROTEL PC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