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pcb,修改板时,想换封装,

楼主(2007-09-17):
问个问题,power pcb,修改板时,想换封装,能不能像protel那样,在属性里,直接改一下封装就调出来了。不要到库里去改,然后再更新。
那位兄弟知道的,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

你右击你要改的元件
然后edit decal就行了
改好之后返回时它会问你是要把这种封装的元件全部改掉还是只改这一个

楼主:
谢了。楼上的兄弟,

这个我知道,例如,我当初用,0805封装,一看发现手上没有0805的元件,只有0603的,我想改成0603。要是那样改的话有点麻烦,能不能像protel那样,在属性里改成0603的,封装就调出来了。

网友A:
天隼之翼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不过如果你是想先改好了原理图
想把原理图里的封装同步到PCB里
只需要在ECO TO PCB那个地方的preference里面把compare pcb decal assignment的勾勾上
然后它就会针对你原理图和库里的封装对PCB进行全部同步

楼主:
谢谢,LS的兄弟

网友B:
哈哈

我們PCB里面本來就是有零件庫呀。你可以把0805的元件調進PCB里面,用0805的封裝把0603的封裝替換掉就OK了,然后刪除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