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如何从SCH更新到PCB?

楼主(2007-09-17):
我的PCB版手动布局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原理图有一根线没连上,这样必须更改原理图把线连上,可是我不想重新布局再布线了,太麻烦了。请问如何自动把改动更新到PCB板上?谢谢各位~~

网友A:
添加线后,直接选择update pcb就可以了

不会改变布局的,因为只是改变了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