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完一块板子,请大家拍砖!

楼主(2007-09-18):
发图之前说明如下:

    一.这是一个双面板
    二.板子尺寸是公司定的.
    三.走线有三种,一般是10mil,电源用的是40mil.
    四.由于板子空间充足,把电源围着板了走了一圈.用的是80mil的线.正面是+5V,背面是GND
    五.过孔有三种: 12/24mil  20/40mil 50/28mil  跟据线的粗细选择过孔大小.
    六.安全间距设置的是10mil,铺铜时安全间距临时改为15mil ,铺好后,又改回到10mil.以防止铺铜离走线和焊盘太近.
    七.去耦电容放在了芯片的正下方.

本人经验不足,水平有限,肯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图片在下面:

楼主:
请大家回个帖子,评论一下好吗?谢谢

楼主:
TO:qinxg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一.这个板子最右边是基于PC104标准的.电源从PC104上过来.

二.板子上面那两个大洞,,是安装测试孔用的.+5V和GND

三.板子下面的电容,以前的帖子我已经看到了,所以在这新建了一个帖子,发几个全图让您看一下.

去耦电容,原则上离芯片的电源输入管脚越近越好.
如果把去耦电容放在顶层的话,会挡住周围出线的.如果一定要放在顶层的话,可以会离芯片很远.
如果放在底层呢,我感觉现在这个位置最合适,这样容易把几个电容排列得整齐一些.而且离芯片的电源输入管脚也不远,因为整个芯片才20mm*20mm ,,如果放在电源输入管脚的正下方时,只有两个电容能放到,其它几个电源输入管脚下边都有走线.

以上只是我的看法,,大家什么想讨论的也可以加我QQ273777128(请注明21IC)
谢谢

网友A:

看来还行,不过焊盘和过孔太小了。
应该还改大一点。

楼主:
TO:union818

首先谢谢你的回帖.

一.焊盘的大小是由元件管脚的大小及密度决定的.比如说U1, 它的管脚间距是0.5mm的.所以焊盘最大也只能做到宽0.22mm,  长度可以稍微长点,好焊接,所以焊盘长是2.5mm
像板子上的一此IDC插座,,由于用的是标准器件,管脚间距是2.54mm,管脚粗0.8mm,,所以焊盘做成了外径1.65mm,内径1.0mm,焊盘不能再大了,如果再大的话,容易造成短路.

二.关于过孔的问题:
画PCB之前,我先打电话问了一下PCB生产厂家,他们说,在不另外收费的情况下,过孔最小可做到内径12mil(0.3mm) 外径24mil(0.6mm).
由于U1芯片管脚较密,过孔太大,一是占用很大面积,二是芯片周围不好往外出线. 所以过孔就选用了内径12mil(0.3mm) 外径24mil(0.6mm). 为了统一起见,所以信号线用得都是12mil/24mil的过孔.

但这样做同时会有一个问题,,以前没有用过这么小的过孔,,不知道这么小的过孔做出来后,孔里面能不能焊线??   怕万一板子有什么问题好飞线啊..
请高手们回答我一下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B:
地平面不完整,当然这样做问题也不是很大

网友C:
~~~~~

总体来说,非常不错。只是要注意一些细节的问题哦。
比如一些标识,电源线和地线的粗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