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鋪銅時連接的焊盤周圍總是有空

楼主(2007-09-19):
如附件圖片,我在鋪銅的時候,鋪銅和焊盤總是不能完全的連接,周圍有空。我希望整個焊盤和鋪銅鏈接為一個整體。請大家指教。

网友A:
全连在一齐不好

焊接时散热快,容易造成虚焊等问题

网友B:
可以修改安全距离

你可以在铺铜的时候先把焊盘的尺寸改小,铺铜后再把焊盘尺寸改大就可以!

网友C:
修改布线规则看怎么样

网友D:
我都是直接把线该粗,没有全覆铜

如果的话,在RULE里该安全间距(如果开启了在线DRC)

网友E:
在选项里面选则一下就ok

design/manufacturing/Polygon Connect Style
双击下面菜单出来个对话框,选Direct Connect

网友F:
支持7楼的朋友,其它的几位就不敢恭维了.以后多看看资料了.

网友G:
怎么没有design/manufacturing/Polygon Connect Style

网友H:
在pad上用粗线打个x -----pcbw.cn

网友I(2013-03-23):
我选了direct connect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