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散热孔的问题

楼主(2007-09-20):
板面上空旷部分有很多散热孔,应该是贯穿孔吧?
我现在在图上看到的是只在最底层看到,其它层都看不到这些孔,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还是怎么了,希望各位帮忙指正。

楼主:
UP

这是第一层的,同一个地方的

网友A:
看看via的属性,看是不是通孔。

楼主:
这是PCB公司发给我们的电路板

我刚看。看了一下这里面的所有的过孔属性,都是通孔啊。

网友A:
不介意的话把档案发给我看看,很好奇。

7989007@qq.com

楼主:
这个还是有点不便,抱歉。

不知道为什么,就只有这一层能看得到,其它层都看不到这些孔。也不管其它层颜色设置的问题。不知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A:
嘎嘎,你可以把网络删了再给我发啊。不方便就算了。

网友B:
过孔

嘿嘿,不清楚,现在也要画PCB板,所以多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