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的判断依据!!

楼主(2007-09-22):
(无正文)

网友A:
LZ能不能把!!改为??

骗俺进来拉。也想知道告诉是怎么划分的,2410外接18M,CPU内部是203M,网卡是100M,布线,算是多高的速度啊?好让俺给别人显摆啊,嘻嘻

网友B:
参考一下

高速数字信号由信号的边沿速度决定,一般认为上升时间小于4 倍信号传输延迟时可视为高速信号。平常讲的高频信号是针对信号频率而言的。

网友C:
一般来说50MHz以上的信号就算高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