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高人帮忙啊

楼主(2007-08-09):
在99SE中复制一个画好的板子时,(拼板)新复制的板子上的元件编号会自动标成R_1
再复制一个时变成:R_2
这个问题题如何解决啊,我记得有个选项可以关的

网友A:
可以的

选了复制后,不要用PASTE,而要用PASTE SPECIAL选项(我的是DXP)
就可以了,PASTE SPECIAL有个选项叫“DUPLICATE DESIGNATOR”把它选中,就可以。

网友B:
2楼的做法在99se中也可以

网友C:
干吗要这样做啊

只要告诉生产厂家你想怎么做平板就可以了啊,根本不要你自己把板子复制到一起的,一般的厂家都能做的,我们做拼板从来都是这样

网友D:
請問陣列的時候

网友D:
請問陣列的時候怎樣才能不把選擇陣列的再次復制

网友E:
这个很容易解决的

 可以用特殊粘贴的功能来解决,就是在粘贴下面的特殊粘贴,你只要在弹出来的对话框里选中上面两个,然后你复制几个也可以填入数据,粘贴出来的跟你复制的PCB图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像你所说的后面会加尾缀

网友F:
我同意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