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09):
我是做LED显示屏PCB设计的,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放置在顶层和底层的元器件如果靠在一起的话就会提示错误,DRC后又OK,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关系,你自己认为正确就OK

楼主:
但感觉不怎地好

因为不是所有的都这样子,我在想是不是什么地方设置有问题,还请各位赐教!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很长时间都没有用过PROTEL了,如果是pads,我会建议你是不是nudge是不是设置不正常,你元件的焊盘不会是通孔吧

楼主:
有一个是通孔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不是线间距的问题,DRC能检查线间距的

drc好像不能检查上下器件冲突的问题,我们公司以前做了个板子,上面的通孔焊盘打在了bottom层的焊盘上了,我觉得你这个是通孔焊盘的问题

网友B:
焊盘与焊盘的最小距离指的是在同一层焊盘之间的间距啊

网友B:
呵呵,不好意思,我也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