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三个脚的二极管封装怎么分那个是阴极,那个是阳极?

楼主(2007-09-27):
(无正文)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如下:

1、上电直接量上面的压降方向。
2、拆下来用万用表量;
3、知道型号的话找手册看。

楼主:
现在知道了

楼主:
bav99,bav70,baw56,就这三种

网友:
万用表量

万用表量

网友B:
BAV99

应该是整流用的,可能是BAV99

网友C:
~~~~~~~~~~~

根据二极管的原理来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