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死机问题

楼主(2007-09-27):
请问一个问题:我的protel99se打开一个项目时候,如果项目中包含有pcb文件的话,打开的时候就会死,CPU占用百分之百(有时候也不会死).如果打开只有sch的项目就一般不会死机.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重装了protel也没有用.电脑没有中毒,我的配置是:cpu=celeron-M440,(1.86G),memery=512M,应该是够用的我想,哦我用的是本本.

网友A:
可能 :

1、开的进程太多,浪费了大量内存(本本一般开始就装了一大堆可有可无的东东来浪费内存),用兔子关了它们并优化系统和注册表;
2、PCB文件的铺铜太细太密,造成文件过大;
3、显卡太差(特别是集成和共享内存的)或驱动有问题。

网友B:
哈哈

听说中文版的PROTEL就容易死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