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封装要注意那些地方

楼主(2007-09-29):
比如做一个0603电阻的封装应该怎么样?

楼主:
上面是0805电阻的

网友A:
0603,0805这些都用国际标准封装的阿。我没做过,一直用标准

网友B:
标准的只适合机器焊接

标准的只适合机器焊接~~

我原来用PROTEL画PCB直接用它的标准封装,PCB洗出来发现很不好焊,焊盘刚好完全被器件站住,一点都没有露出来,手工不好焊~
现在都是自己量尺寸然后自己画~~

网友A:
如果你只考虑到用手工焊,那就把焊盘预留大点。90mil可以。

其实,我也用过标准封装的板子手工焊,还OK阿,嘿嘿。

网友C:
随便说说

如果板子上空间足够的话,大一点又有什么关系。板子作出来是为了实现功能,你没必要太因为板子的空间结构和布局就限制焊盘大小

网友D:
嘿嘿

DIP封装的,双面板用标准的应该可以,单面板加大比较好,暑假的做了块单面板用的标准封装,结果调试时焊盘焊两次就脱落,搞的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