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怎样制做非对称性焊盘

楼主(2007-10-04):
焊盘都有是圆形或正多边形的,有时焊盘一个方向间隔太近而其它方向正好合适,不能移动,需要将对称圆形焊盘切掉一部分,变成非对称性焊盘。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A:
好象不行。用小焊盘加填充和焊接层。

网友B:
在小焊盘上添加需扩大的部分

扩大部分同时画在阻焊层上,这样就不会上阻焊剂。

网友C:
可以在小焊盘添加贴片焊盘

上下都添加,这样不容易忘记取消阻焊剂层的涂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