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几个part 归到一个片子里面去?

楼主(2007-10-04):
各位,我在画原理图时用到了四个与非门,是分开画的,但在画PCB时想把这四个与非门归到CD4011里面去,这种情况下我应怎么样做才行啊? 请个位大侠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编号相同就可以。

网友B:
编号一样,并且在下面选择不同的part。

楼主:
并且在下面选择不同的part?

并且在下面选择不同的part???  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B:
你用的是分块的元件,下面自然会有不同的part让你选择。有

楼主:
谢谢00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