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电容耐压值

楼主(2007-10-07):
(无正文)

网友A:
上面应该写了的。

楼主:
回楼上

上面有两行
第一行 476c
第二行 s3918 (我想这个应该表示厂家什么得吧)
除此没有其他标记了
怎么知道耐压值是多少?

网友A:
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B:
耐压?

第1行应该是容值;
第2行应该就有耐压,仔细看看,每个厂商都不一样。

网友C:
C为16V

C为16V。

其他:G:4V
      J:6.3V
      A:10V
      D:20
      E:25

(仅供参考)

网友D:
可能你没看到 这个都直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