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排线的画法

楼主(2007-10-08):
    在画使用protel DXP中,DSP中地址线和数据线很多是并行的。怎样使得画的PCB中整齐,美观,谢谢。

网友A(2007-12-18):
推挤功能

使用推挤功能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B:
等长才是最重要的吧……

网友C:
我一般是設置好走線最小間距

网友D:
如果频率不高[100MHZ以下],哪不考虑等长线就行了。。。。

想画出一样线距的并行线路,调整捕捉间距就行了。如 10mil,20mil,25mil,50mil。 看你想要多大的线距。

调整后,并打开间距选项,这样在画线时,就不会把在画的线与原先画出的线靠得近了,最近也是你选择的捕捉间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