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怎么样对元器件重新编号?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0-09):
ORCAD元器件重新编号

  给元器件重新编号,可以针对某一页图纸,也可针对某几页图纸,还可以针对整个设计项目。在项目管理器窗口中,选中待进行重新编号的原理图页后,再执行ToolsAnnotate菜单命令。

网友B(2012-10-05):
使用Annotate 全部重新编号就可以了。    执行Tools   ------Annotate菜单命令

网友C:
....这个=跟99是一样的

网友D(2014-06-05):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protel99se 里的 只对“?”元件加标号呢? 怎么操作呢

网友E:
请参考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