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2005中gate的概念

楼主(2007-10-09):
小弟刚开始用PADS2005,目前正在照本初学阶段
但是看到目前,有一个概念一直不是很清楚
在PADS2005中,建立一个新的part时,要求设置其很多属性参数
其中有一个参数属性叫做:Gates
我不是很明白这里的这个Gates是什么意义?
还有Gate后面的Swap是指什么?有什么意义

大家来讲讲嘛

网友A:
GATE其实就是用来元件分块的

比如一个元件8个脚
你可以把它的3个脚作为一个GATE,另5个脚作为一个GATE
逻辑上他们仍然属于同一个元件
只不过是不同的块
这样就相当于protel里把一个元件分成几部分来画
这一点在一些引脚很多的芯片上很常用

网友B:
一个74ls00四个或非门,
一个74ls04六个非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