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part编辑

楼主(2008-03-15):
几个相同规格阻值的电阻,在画PCB时想把这几个电阻用一个电阻排代替,不知道如何把这几个电阻归到那个电阻排封装里面去,知道有个编辑元件part 的操作,可我在library里一编辑其中的一个电阻,那所有的电阻都跟着改了,请教正确的操作方法。谢谢!!!

网友A:
用不同的封装名就应该可以了呀

楼主:
re

比如我的板上有3个电阻R1,R2,R3,我想把这三个电阻归到一个六脚的电阻排WW中,也就是用WW这个封装元件来代替以前R1,R2,R3这三个元件的三个封装,我是不是只需把R1,R2,R3 的封装都改成WW,并把R1,R2,R3的各个脚改为1,2,3,4,5,6 就可以呀?

楼主:
等待解答

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