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加锡的方向

楼主(2007-10-10):
单面板或双面板的走线上加锡,有的做成顺向,有的斜着画.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前者降低电阻,增强散热;后者光增强散热,电阻还是比较

楼主:
或许有这样的考虑

如果是波峰焊的话,有人考虑在焊锡凝固时产生的应力会使铜皮起翘?或者第一种会使铜皮发热不均起翘?
不过大家考虑的应该是降低电阻吧.

楼主:
关于PCB加锡的方向还有不同观点?

网友B:
一般都用第一种,看不出第二种有何特色。

楼主:
看到有人顶了下,再说句

首先2根铜铂的宽度都有限,象用第一种加锡方向的,只能加2条,甚至1条.
直观的看,单位面积上第一种的截面积只扩大了一些,而且是均匀的.
第2种在加锡的地方截面积增加很大,而不加锡的地方则没有扩大.
既然是用在有大电流的地方.那么发热量P=I^2*R,I看作一定值.
假设加锡和不加锡的地方是相等的.
所以第一种加锡方法只要减小一半的电阻(趋附效应不管它),发热量也减小一般.
第2种即使是加锡的地方看作不发热,发热量最多减少一半.
所以第1种方法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