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PCB LAYOUT

楼主(2007-10-30):
我以前做功放,最多画双面板,
现有个项目,有D类功放与MCU,
客人要求画四层PCB,请问各位
四层板时注意哪些事项,中间两层,
是走电源与地线层吗?小弟不太懂,

网友A:
根据一般的经验,应该是这么走的。

我也不是很懂,如果我要做四层板没其他特殊要求的话我就这么走。

楼主:
应该是这么走的。

謝楼上的,有认愿意更详细吗

网友B:
四层跟双层差不多,只不过是多了一个电源层和地层

如果不是非得走线,最好保持这两个电地层完整!要走线,最好在电源层走线。电源层走线,要注意的地方,以前有过这样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