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画完PCB板后要检测什么。

楼主(2007-11-08):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我用99se

我一般的步骤:

一.导入网络表(由orcad生成);
二.制作库:要求库文件命名规范,并将文件打印核对;
三.排版:注意机械尺寸及固定安装孔;
四.布线:首先进行布线规则设置(如:线宽,过孔等);
五.铺地;
六.DRC 检查(重复执行第三步至第六步,直到完全通过);
七.反向生成网络表并与导入的网络表核对;
八.字符排列:要求不与焊盘重叠;
九.版本记录及标号:文件记录,PCB 记录,大版本.小版本.修订版(例:2.9.3);

网友B:
~~

怎么反向生成网络表?

网友C:
想想你的板,工艺要求要达到什么程度

   生产上的一些要求.Q:1724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