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坐标文件

楼主(2007-11-15):
请大侠指教,PADS2005怎样生成坐标文件,谢谢指点

网友A:
TOOLS里

TOOLS-->Basic Scripting-->Basic Scripts-->
选第17栏,Run

网友B:
CAM PLUS菜单中

在OUTPUT选项上选择最上面那一个。
其它看你自己去选择需要的就可以了。
点RUN后注意生成的文件在哪个目录。再打开相应目录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