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PADS中验证PCB与网络表的一致性

楼主(2007-11-15):
由于PCB设计完成后,修改了原理图,不知道哪个是最终版,请问怎么进行验证;另外在原理图中做了修改后,如何在PCB做对应的修改?

网友A:
ECO啊

原理图中生成ASC网表后,然后和PCB产生差异表,看差异就OK

楼主:
请问如何产生差异表?

在PADS中使用ECO的产生工具,结果发现不能从原理图生成的ASC网表中读出网络,报错:版本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