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07-11-17):
各位,我想把原理图打印在A4纸上,可打印出来后内容很小,纸边的空白很大,问一下,大家在打印时是如何设置的,宽和高及放大比例都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A:
我是先打印到PDF上,然后放大到合适的比例

然后全屏,抓屏,放到画图中,打印之。

网友B:
默认就是自动缩放啊,都不用调

网友C:
粘到word

toolsprefermencesGraphical EditingAdd to template clip 的钩去掉,选中,复制,直接粘贴到word

网友D:
把原理图空白处剪切掉!

网友E:
先把原理图设为A4或者A3,然后设计、绘图……

我看很多人一上来就搞个A2,A1……就画那么一点元件,结果打印出来还怪打印机不行……

网友F:
什么软件?

网友G:
尽量用标准长宽比例的图纸,不要超过A3幅面。

99SE的话弹出打印设置时Margins(页边的空白)栏上、下、左、右全删光,让它自己选个最小值,毕竟1英寸是很大的。

网友H:

2楼的,请问这样打印到PDF上去呢?

网友G:
to:lingyun32

装个PDF打印机,如ACROBAT的PDF WRITER。

楼主:
回各位

我用的是PROTEL99SE,也是我的错,先前不知道,画图时的纸张是默认设置B,后来打印时才想起要改为A4,所以后来不论我怎么设置打印出来都小小的,现在知道了在画图前就要设置好.谢谢大家!

网友I:
可以这样...

   file---setup printer 在margins的 top,bottom,left,right 内全填上0,点击refresh,这样就能最大范围内占用页面,打印出的SCH更大些。

网友J:
直接打就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