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标识号递加

楼主(2007-11-22):
比如在原理图中不小心放了二个R2,,后面还有好多R3,R4.....
如果一个一个改肯定麻烦...能不能R后面的数字逐个递加..那样就好了..

网友A:
别管它,最后自动标注得了。

网友B:
可以这样....

   先把它设置成R?,快捷键T/A,选?PARTS,再自动排列

网友C:
这样

T/A后先Reset 后“?Parts”